要速成中断,问一个买板子时附带的程序。

楼主(2012-01-06):
/************************************************
跳线设置:J7拔掉,J5的23端插上选中喇叭,双排针除PSEN外全部插上双排针除PSEN外全部插上

显示效果:按一下INT0键,喇叭就响再按一此不响依此类推
这个程序我把很多中断设置了进去,给大家留了很多自己修改的空间
************************************************/
#include <reg52.h>
//---------------------------------------------------
//重定义I/0引脚名称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aba=P2^2;

sbit P13=P1^3;
//---------------------------------------------------
//全局变量及位标志定义
bit FINT0;
bit FINT1;
bit FT0;
bit FT1;
bit FT2;

unsigned char T0_10ms;
unsigned char T0_50ms;
unsigned char T0_100ms;
//---------------------------------------------------
//固定函数声明
void int_0();       //外部中断0
void int_1();       //外部中断1
void timer_0();     //定时器中断1
void timer_1();     //定时器中断2
void serial_1();    //串行中断1
void serial_2();    //串行中断2
//---------------------------------------------------
//用户函数声明
void initial();     //初始化

//---------------------------------------------------
void main(){
	initial();

	while(1){

        P13=0;          //为了使按'取消'、'确定'键能够产生INT0及INT1中断
        //led4=0;       //上一句等价于此句

        if(FINT0){      //中断0来到要做什么事情
			FINT0=0;
			laba=~laba;
			led1=0;     //INT0中断时点亮
			led2=0;
			led3=0;
			led3=0;		//可以在此设一个断点
		}
		if(FINT1){      //中断1来到要做什么事情
			FINT1=0;
			led1=1;     //INT1中断时熄灭
			led2=1;
			led3=1;
		}
        if(FT0){
            FT0=0;
            if(++T0_10ms>30){
                T0_10ms=0;
                //定时多少做什么事,未初始化里定时器尚未设置
            }
        }
	}
}
//-------------------------------------------------------------------
void initial(){
	EA=1;               // CPU所有中断开(IE最高位MSB)

	EX0=1;              // INT0中断开
	IT0=1;              // INT0低电平触发(为1则为下降沿触发)

	EX1=1;              // INT1中断开
	IT1=0;              // INT1低电平触发(为1则为下降沿触发)

	return;
}
//-------------------------------------------------------------------
//INT0中断  由P3.2引脚产生
void int_0() interrupt 0 using 0
{
    FINT0=1;

}
//-------------------------------------------------------------------
//INT1中断  由P3.3引脚产生
void int_1() interrupt 2 using 1
{
	FINT1=1;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using 2
{
	FT0=1;

}
//-------------------------------------------------------------------
//定时器1中断
void timer_1() interrupt 3 using 3
{
	FT1=1;
}
//-------------------------------------------------------------------
//串行中断1
void serial_1() interrupt 4
{

}
//-------------------------------------------------------------------
//定时器2中断
void timer_2() interrupt 5
{
	FT2=1;
}
//-------------------------------------------------------------------

 虽然有注释,但还是不太明白。我把程序烧进板子,喇叭直接就间断地响了,按int0不放,声音就变成连续。但我看程序看不出有这个效果。连哪里是令喇叭响也找不着。望指导。 怎么这个论坛不是即见即所得的啊?不会编辑了。。。

网友A:
你肯定不是用的ie发的帖子吧,这个论坛发代码最好用ie的,如果说你烧入程序喇叭直接就响了,这说明程序已经进入的int0的中断了,很可能是你的无线模块没有拔掉,因为无线模块也是用的p3.2口的

楼主:
是的,我用Chrome,IE不稳定。 经你提醒,我拔掉无线接收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