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 JUST FOR FUN

楼主(2012-01-07):
小小玩了一下LED灯,实现了从左到右亮,再从右到左,然后再亮7个灭一个,左右循环···算是小试牛刀···开发板用的51HEI的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51hei.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WEI2=P2^7;      //U2 74HC573的LE端    数码管的位选端
sbit WEI1=P2^6;     //U1  的LE端           点阵LED的位选端
sbit SJ=P1^4;       //LED发光管的使能端
sbit LED = P0^6;
 uint8 j=0;
 void dddd(uint8 i, uint8 dir);
void main(void)
{
    uint8 counter=0;
uint8 j=0;
uint8 lightType=0;
uint8 cc=0;
TH0 = 0x3C;
TL0 = 0xB0;
TR0 = 1;
TMOD = 0×01;    //计时模式选01模式
SJ=0;    //三极管基极应该是低电平
WEI2 = 1;    //打开U2锁存器
P0 = 0xff;    //设置成全1,高电平,关闭数码管
WEI2 =0 ;    //保持锁存器
WEI1 = 1;    //打开U1锁存器
P0 = 0xff;    //设成全1,高电平,关闭点阵LED
WEI1 = 0;    ///保持锁存器

while(1)
{
  if(TF0==1)   //每次计时是50ms,达到50ms后计时器0的溢出位位1,进行软件清零和计时器初始化.
  {
     counter++;
 TF0=0;
 TH0 = 0x3C;         //12MHZ的晶振算出来是从15536开始计时,十六进制就是 0x3CB0
 TL0 = 0xB0;  //高位取0x3C,低位取0xB0
  }
  if(counter==20)  //20*50ms=1000ms=1s
  {
    counter=0;

    switch(lightType)
{
          case 0:   dddd(1,3);
   break;
  case 1:   dddd(128,1);
   break;
  case 2:   dddd(1,2);
break;
  case 3:   dddd(128,0);
   break;
  default:   break;
}
cc++;
if(cc==8)
{
   cc=0;
   lightType++;
   if(lightType==4)
   {
      lightType=0;
   }
}
  }

}
}
////////////////////////////////////////////////////
//    第一个参数,要位移的数
//    第二个参数,位移的方向和取反的选项
/////////////////////////////////////////////////////
void dddd(uint8 i, uint8 dir)
{

  if(dir==0)
  {
   P0=i>>j++;
   }
   else if(dir==1)
   {
      P0=~(i>>j++);
   }
   else if(dir==2)
   {
      P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