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hei板-用点阵LED显示I LOVE YOU!

楼主(2012-01-07):
先看看效果:

话说经过大概2天的奋战,终于把带停表,开始计时功能的秒表完成了!误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运行90多秒,大概会有0。2秒的误差,一般用途还是够了吧。上一篇《用数码管显示1到9》已经为本文打下不少基础,对于怎样显示数字,我就不多做说明了。秒表有3位,第一位是10位,第二位是个位,还有一位是小数点第一位,个位后面带个小数点,只要在那个位的字符上加上0×80即可。

但是P0,8个引脚,一个位锁存器,一个段锁存器,那些LED显示数字的引脚都是并联的,如果3位同时亮了,那么显示的数字3个都是一样的。怎让让3个显示不同的内容,我想了挺久,也参照了一下51HEI给的程序,后来发现有个东西叫动态扫描。

动态扫描:轮流向各位数码管送入数据,并且将数据输入速度控制在人肉眼所分辨不出来的范围内,利用发光二极管的余晖让人的视觉能够识别的过程。

知道上面的做法之后就可以在一个循环频率很高的循环里分别设置3个位要显示的数据,比如设置完第一位的数据后设置第二位的数据,再设置第三位的数据,这3个操作的间隔也是很短的,也就几十个机器周期。几十个机器周期也是很短的几十微秒级别的时间,速度太快了!人眼是不可能分辨出来滴。 于是我先把00.0在数码管上点亮,  不过在这里也遇到了一个问题,本该在二位上的小数点却同时出现第三位上,而且第二位和第三位的0的亮度比小数点的亮度大,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不久。后来看了一下代码,找到了答案,按照我代码的模式,U1开,传送字符,U1关,U2开,选位,U2关。单个位的显示几是这样的,这样做有个问题,在选完位之后,下一次U1开的时候传进去的字符会显示在当前的位上,直到下一次U2再打选位的时候才显示在下一个位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每次传送字符,选位之后,再传送一次字符,传进去的字符呢,就是让数码管灭了,这样互相就不会有干扰了。

知道了怎样三个位分别显示不同的数字之后,接下来就是让数码管的数字随时间更新啦,比较精确的计时呢就是用单片机内部的计时器,关于计时器的使用,请在上一篇《用数码管显示1到9》中查找,这里关于定时器,只多加计时器中断的内容,中断的概念就不用我多讲,只讲怎么用,中断要用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IE,其结构如下图:

最高位,EA是中断总开关,ET0代表计时器0中断开关,当EA和ET0,TR0,都打开的并且TF0为1的时候,程序会跳入到中断1中,而1刚好是ET0在IE中的第二位。所以只要把计时器设定好,并设定好中断,然后在中断函数中更新秒表的数值就可以完成秒表的计时功能啦。

单单有计时功能的秒表是不能叫秒表的,还要加上开关啊!所以我就设定了2个按钮功能,一个是停止,一个是继续。按下停止按钮,关闭EA,关闭ET0,关闭TR0,保存TH0,TL0。按下开始按钮,打开EA,打开ET0,打开TR0,载入保存的TH0,TL0。

键盘呢一开始我考虑用矩阵的,但后来发现矩阵键盘接的引脚有的是和计时器的引脚是复用的所以处理起来很麻烦,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按键的电路图如下:

单片机的电路图如下:

冲突的引脚就是D34和D35两个引脚。

整个程序的流程就是:初始化计时器,初始化中断,在WHILE循环中刷新LED和相应按钮,由时间中断函数处理秒表数值更新。

整个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D24 = P2^4;
 sbit   D25 = P2^5;
 sbit   U1 = P2^6;
 sbit   U2 = P2^7;
 sbit 	LINX1  = P0^0;
 sbit   LINY5  = P0^4;
 sbit   LINY6  = P0^5;
 sbit  keystart= P3^6;
 sbit  keystop = P3^7;

 sbit SJ=P1^4;       //LED发光管的使能端
sbit LED = P0^6;

uint8 counter = 0;
uint8 ge=0;
uint8 shi=0;
uint8 bai=0;
uint8 trh=0x3C;
uint8 trl=0xB0;

code  uint8  table[11]={ 0x3f, 0x30,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80  };

  void init_timer0()
 {
   TH0 = 0x3C;
   TL0 = 0xB0;
   TR0 = 1;

   TMOD |= 0x01;	//计时模式选01模式

 }

void init_interrupt()
{
	EA = 1;        //中断总开关
	ET0 = 1;	//定时器1中断
}

void refresh_led()
{
			P0 = 0xfe;		//	  1111   1110     第一个数码管亮
            U2 = 1;				//    打开U2锁
			U2 = 0;			//    关闭U2锁,让第一个灯亮着
			P0 = 0xff;

			P0 = table[bai];	//    让数码管显示0
			U1 = 1;			//     打开U1锁
			U1 = 0;			//     关闭U1锁,让数码管一直显示0,这个一直是很短的
			P0 =0xff;

			P0 = 0x00;	 //    关闭数码管,不然会影响下一个亮的数码管
			U1 = 1;
			U1 = 0;
			P0 =0xff;

			P0 = 0xff;	     //第二个数码管
			U2 = 1;
			P0 = 0xfd;
			U2 = 0;
			P0 = 0xff;

			 P0 = table[shi]+0x80;	//这个数码管显示0和小数点
			U1 = 1;
			U1 = 0;
			P0 =0xff;
			P0 = 0x00;
			U1 = 1;
			U1 = 0;
			P0 =0xff;

			P0 = 0xfb;
			U2 = 1;

			U2 = 0;
			P0 = 0xff;

			P0 = table[ge];
			U1 = 1;
			U1 = 0;
			P0 =0xff;

			P0 =0xff;
			P0 = 0x00;
			U1 = 1;
			U1 = 0;
			P0 =0xff;

}

 void main(void)
 {

    D24 = 0;
    D25 = 0;

	init_timer0();
    init_interrupt();
    while(1)
	{

		refresh_led();
		if(keystop == 0)	//保存TH0,TL0,关闭计时器和中断
		{
			trh = TH0;
			trl = TL0;
			TR0 = 0;
			EA = 0;
			ET0 = 0;
			LED = 0;
		}

		else if(keystart == 0)	//继续计时
		{
			TH0 = trh;
			TL0 = trl;
			TR0 = 1;
			EA = 1;
			ET0 = 1;

		}
	}

 }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每次计时是50ms,达到50ms后计时器0的溢出位位1,进行软件清零和计时器初始化.

	     counter++;
		 TF0=0;
		 TH0 = 0x3C;    //12MHZ的晶振算出来是从15536开始计时,十六进制就是 0x3CB0
		 TL0 = 0xB0;	//高位取0x3C,低位取0xB0

	  if(counter==2)	//2*50ms=100ms=0.1s
	  {
	    counter=0;
		ge++;
		if(ge==10)
		{
		 ge = 0;
		  shi++;	//跑90秒后大概会慢1秒钟
		  if(shi==10)
		  {
		  	shi = 0;
			bai++;
			if(bai==10)
			{
			  bai = 0;
			}
		  }
		}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7 2:51:25编辑过]

网友A(2014-11-06):
谢谢老师的奉献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B(2014-12-11):
作个记号,就这部分在别的视频教程里没有。

网友C(2015-01-18):
你很用心,向你学习,加油~

网友D(2016-10-07):
老师有proteus仿真图吗

网友E(2024-10-17):
放个实物图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