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小系统求助

楼主(2012-01-09):
制作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用usb口供电,系统搭建好后,不接通开关测USB端电压为5v,接通后再测就变为1.4v,这到是什么原因,求高人指点。

电路背面图在附件中,纠结了好久了,电路上也找不出错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10 17:22:22编辑过]

网友A:
坐看高手指导

网友B:
要看具体的电路

网友C:
不会是哪里串联了吧??

网友D:
以下是引用taoqianglu在2012-1-12 16:08:59的发言:
不会是哪里串联了吧??

这样的说法,不像是“村里”的人。

楼主:

      检测步骤:1、不安单片机测电压

                    2、测一下电流,立马就知道原因。如果电流很小,就是USB 线或PC  usb插口的原因,如果电流超过50MA,找找你的最小系统板有无短路?

                         我想电源极性不会错吧?

楼主:
嗯,我测过了,没单片机一切正常,电流不会超,我接了5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应该是晶振的原因,起振后两端对地电压只有零点几,还不稳定。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压源供应的问题。只要接上单片机,USB就只输出1.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