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你是汇编高手吗?是的话,清进来看一下这个。。!

楼主(2012-01-11):
急,急,急,高手帮忙写个汇编程序吧!!过两天就要交作业了啊啊啊啊啊!求帮忙! !!!

⒈ 基本要求
单片机控制十字路口红、绿、黄交通信号灯。上电或复位后,南北向红灯亮,东西向绿灯亮。8秒后东西向绿灯闪烁3秒(共闪烁3次,每次亮、暗各0.5秒),然后绿灯暗,换成黄灯亮2秒,然后黄灯暗。在黄灯暗的同时,东西向红灯亮,南北向绿灯亮。8秒后,南北向绿灯闪烁3秒,换成黄灯亮2秒。此后不断重复上述过程。另外,当夜间开关接通时,东西向和南北向均为黄灯闪烁。

⒉ 发挥部分
用一位LED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红绿灯点亮时间

网友A:
实在是难啊,要专家才搞得定吧!!!!!!!

网友B:
哎,这也叫分享?

网友C:
这个当然是“分享”了!分享作业吗!

好像有现成的可以找到。

网友D:
额!怎么感觉在大学里实训的时候也是做的这个课题啊 老师还让自己画PCB板的 然后做了个单片机学习板 第一个项目就是这个交通灯 貌似电脑里还有源码呢 同学你还是自己做吧,先画个流程图,控制灯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按固定程序点亮灯,再开个定时器,时间到了就走别的亮灯程序咯。 夜间就加个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