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入手两天新手求助

楼主(2012-01-13):
我看本板光盘附赠的光盘里面的《十天学会单片机》,用C点亮第一个发光管,我现在能用控制总线的法点亮,但是通过位操作一直没成功,看到这块板的技术资料好像必须P1.4为低电平,然后再使想点亮的那个端口为低电平就行,可一直没成功,路过的大哥大姐教教我呗,就是用位操作的办法。磕头道谢!

网友A:
 比如流水灯部分,点亮所有的二极管:
以下内容为程序代码:

#include <at89x52.h>

void main()
{
    P1_4 = 0;
    P0   = 0x00;

    while(1);
}

网友B:
因该没那么难吧。。上面说的就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