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stc89c52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2-01-16):
我用的是笔记本,下载线是 usb转串口的 有串口驱动。

下载软件用的是STC-ISPver3.9.4

下载成功了20次了 ,但是我重新下载以前下载过的程序就不行了,

第一次下载提示给mcu上电,

第二次下载就提示打开串口失败。

请高手指教。。。。。。谢谢

qq:598427804.

网友A:
你看看com口对应不咯..

网友B:
拔掉usb串口线 换个usb口插入 然后更改相应的com口

网友C(2012-03-28):
串口驱动是不是成功安装,若成功则进入管理的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是COM几

网友D(2014-11-25):
晶振有没工作

网友D:
短路串口23脚,借助调看电脑

网友E:
重新在网上下一个stc试试

网友F(2015-01-05):
串口程序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