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WIN7的64位系统usb串口驱动安装

楼主(2012-01-21):
我的是51hei-5开发板,WIN7的64位系统,一直没安装成功串口驱动,很急,想知道在不换系统情况下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64位驱动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f/CH341SER.ZIP

下载上面的驱动放在c盘,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插上usb转串口线,在有感叹号的设备上点右键-更新驱动程序->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所安装的驱动程序->从磁盘安装->浏览->DRIVER目录

就搞定了,同时祝你新年快乐,明天就过年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21 12:48:12编辑过]

楼主:
我试了,可还是不成功,能否帮我QQ远程帮我装一下

网友B:
 我的也不行呀,还试了说什么开机按F8禁用数字签名,好像也不行,按了系统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C:
楼主:有32位 win7的USB转串行的驱动吗?急需,找你好多次了

网友D(2012-02-27):
谢谢楼主 我的成功了

网友E:
谢谢楼主,我得也成功了。。。真好这这东西我找了2个晚上了。

网友F:
 我的WIN7 64位的好用,要的话加我,2501709432,验证码:51hei

网友G(2013-01-05):
USB串口驱动我也装不上  32为  WIN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