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地址寄存器位于什么地方

楼主(2012-01-23):
RAM地址寄存器是否位于高128单元区
 是否是专用寄存器一部分

网友A:
不存在什么“RAM地址寄存器”。你的理解有问题,如果你需要使用“RAM地址寄存器”,你自己随时定义。再看看相关教材吧。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的教材中写道:内部数据存储器包括RAM和RAM地址寄存器

内部程序存储器包括ROM和程序地址寄存器等

在这RAM地址寄存器 和程序地址寄存器等到底是什么 好像书本之后就一点都没有讲到

我用的书是《单片机基础》 第3版 北航出版社的 李广弟等编著  page20

网友A:
是不是51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