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带程序的红外问题,多谢!

楼主(2012-02-01):
使用的三个光盘自带的程序:

1.红外发射;2.红外万能学习型遥控器_c;3.红外万能学习型遥控器_asm

发现几个问题不太理解,

问题1:用示波器分别检测三个程序的P3.2端口都有相应的方波信号,但红外发射管的端口都没有相应的方波信息,不是太理解。

问题2:程序1与程序2都无法成功发射红外信号,但程序3可以成功发射。(成功发射是指红外接收头接收到信号并在示波器上显示出来)。

问题3:程序1中的38k方波实现过程

 TL0 = 0xE5; //设定时值0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每隔26us中断一次,也就是说52us才可以完成一次01更替变化,周期为52us,频率应该为19K才对啊,怎么是38K方波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1 10:50:43编辑过]

楼主:
附上三个源代码

楼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1 10:51:41编辑过]

网友A:
程序3 是用汇编语言写的 比较精确. 在程序中虽然是26us中断一次,但是中断程序也是需要时间来执行的,26us只是定时器中断而已,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E5; //设定时值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count++;
  if (flag==1)
  {
    OP=~OP;
  }
  else
  {
    OP = 0;
  }
  P2_3 = OP;
}
中断程序里有这么多的语句,执行也需要好几个us,用软件仿真一下就能知道 其实是在38K左右
OP的反转时间是26US+中断程序里那几个语句的执行时间才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1 21:54:48编辑过]

网友A:
问题1:用手机的摄像头对准红外发射头即可看到是否有红外输出,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红外线,但手机摄像头可以看到的

楼主:
1.用摄像头观察是否发出了红外信号的方法不错,长见识了。

2.调试结果为发射程序37us进行一次反转,但这是半个周期,一个周期就是74us,对应的方波频率约为13k左右。应该是接收头无法接受到此频率的信息吧(修改了TL0的值,只进行中断操作,算上执行中断消耗的时间。反转一次的时间最小为31us)?

楼主:
程序一直未能实现,改用晶振了。后续再研究一下。

网友B(2012-03-22):
牛人人人呀

网友C(2017-07-26):
上边三个程序不能点啊  不能下载且每点一次扣5个积分,还要记录我的ip吓死爷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