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行BCD反码是什么格式啊?

楼主(2012-02-02):
串行BCD反码是什么格式?怎么传输?谢谢指导

网友A:
这种形式倒是可以实现,但是一般用不到。

传输方式是一样的,发送之前转变成反码即可。

楼主:
例如数字15怎么发送呢?用单片机的1个普通I/O口能实现吗?怎么实现呢?刚入这个行业不太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串口发送的问题这都是基础问题。1个I/O口是可以仅仅发送或者仅仅接收(另需要一根公共地线连接)。建议你还是再看看书吧。

至于反码:正数的反码=原码      ,负数反码:符号位(最高位)=1,其余位=原码按位取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8 14:00:4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