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脚为何用p^0而不用p1.0

楼主(2012-02-08):
51程序的位定义sbit p1_1=P1^0;不理解为何不用P1.0而用P1^0?还有头文件内 定义该管脚地址用p1_1为何不用P1.0或P1^0?

网友A:
为什么P1^0不用P1.0,P1.0是汇编才有的格式,C里面就应该写成P1^0

这个东西我建议你还是好好看一下C的最基本的语法

头文件里为什么又不用P1^0而用P1_1???在定义了sbit p1_1=P1^0;之后用P1_1和P1^0之后用哪个有区别吗?

网友B:
C语言里面的保留字不能用。

用P1^0或用P1_0,都可以,你定义什么就是什么。习惯或偏好的问题。其他的表示也可以比如:p1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8 13:42:56编辑过]

网友C:
C语言里面很灵活的,怎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