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突然间烧不进新程序了

楼主(2012-02-08):
板子是买现成的TX-1C开发板,之前用着好好的,突然间死活烧不进程序。用STC ISP程序烧始终停留在“请给MCU上电...”我试过换芯片,换USB口,该波特率等等都没用,最奇怪的是我把板子寄回给卖家看看,卖家跟我说板子一切正常,而且寄回来的板子里也不是我之前寄过去之前的程序。

网友A:
你先关闭板子电源,在开电源试试。烧板子似乎要先断电,等isp准备好嘞,再开电源。

网友B:
我之前买了一块开发板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不会是电脑的串口坏了吧?(我的串口前一段时间坏了,由于我的电脑是高配置的,硬件保修期长(现在已经19个月了)厂家给换了主板。)

还有一个问题,p1.0/p1.1要设到“与下载无关”,如果前面一次不小心,设置了=0,那么你就必须将p1.0/p1.1接到GND才可以下载,下载前要设成“与下载无关”,否则下次下载还要接地。

如果使用转USB线,看看是否虚拟端口号不对?

网友D(2015-01-10):
朋友 请教你啊  你后来烧进去了么

网友E:
电脑里面重新装一下isp下载驱动,网上有

网友F(2015-09-11):
我的也是

网友G:
我的单片机有时候烧的进,有时候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H(2016-12-31):
后来怎么养了,共享下经验

网友I:
我也是需要解决方案啊,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