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自制了一块流水灯板子 分别写了用dealy延迟 和定时器中断做时间基准的两个程序

用dealy延迟的程序可以完美运行   但是用定时器中断的程序却不能运行 ,之后参考了教学视频的定时器中断程序, 也不能运行!

请问自制板子对定时器中断的使用是不是有些什么特殊要求啊!

楼主:
补充一下  仿真都是可以的! 就是烧片后 不能运行! 很郁闷!

网友A:
和板子关系不大,应该是程序问题

楼主:
#include <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1^7;  //蜂鸣器
/********************************************************************/
/**************************主函数**************************
************************************************************/
char code SST516[3] _at_ 0x003b;
void main(void)
{
 P0     = 0x00;
 P1     = 0X1F;
 P2     = 0X1F;
 P3     = 0XFF;
 TMOD=0x01;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

/***********************时基函数******************************
***************************************************/
char code SST516[3] _at_ 0x003b;
void itc_timer(void) interrupt 1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BEEP=~BEEP;
}

 这程序会有问题吗 单点了一个蜂鸣器而已! 但是也运行不了啊!

还有我用编程实列里的中断教材 也试过 学习板上可以  但是我自己的板子上就是不行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硬件电路上的问题 PSEN脚不能接地 我接地了 还是很感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