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作输入时,如果预先置1不是改变了外界环境的状态了吗?

楼主(2012-02-10):
各位大虾好,我从资料上了解到如果P0口用作输入,必须事先对P0口置1,以使其处于高阻态,以能正确读入数据。可是有一点我不能明白的是,如果对P0口置1了,那不改变了要读入的数据吗?比如现在P0口与某个器件的引脚相连,现在正要检测这个器件某个引脚的状态,如果这个引脚的状态是0,而在读0这个数据之前我把P0口置1了,那不就是把0改成1了吗?这样读出的数据到底是哪个呢?

网友A:
应该是P1口读之前要先写1吧

看一下口的结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