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帮我看看下面多多C51程序出了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12-02-11):
//程序用于控制LED渐亮和渐暗;通过改变占空比实现。
#include<reg52.h>
void zkb(unsigned char a)     //延时改变占空比 ;char为什么不能改成int????
{unsigned int b;
while(a--)
{for(b=0;b<1;b++);
}}
void jianlian()      //渐亮函数
{unsigned int j=0,i=250;
P0=0XFF;
while(i--)
{
j++;
j=~j;
P0=0XFF;
zkb(j);
j=~j;
P0=0x00;
zkb(j);
 }
}
void jianan()    //渐暗
{unsigned int j=0,i=250;
P1=0x00;
while(i--)
{j++;
  j=~j;
  P1=0X00;
zkb(j);
j=~j;
P1=0xff;
zkb(j);
}}
void main()
{while(1)
{jianlian();
jianan();
}}

我的LED接在P0和P1口,当把zkb函数的形参改为 unsigned int a 后程序就不能正确运行,而当形参为 unsigned char a 的时候程序就能正常实现LED的渐亮和渐暗!

请问这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不胜感激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