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循环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如下一段循环延时代码

int x,y;
for(x=500;x>0;x--)
for(y=110;y>0;y--);

int x,y;
for(x=500;x>0;x--);
for(y=110;y>0;y--);

两个语句的区别就是两个FOR之间有无分号,请问下,这两段代码有什么样的具体区别嘛,谢谢了。

网友A:
int x,y;
for(x=500;x>0;x--)
for(y=110;y>0;y--);

第一个FOR的循环体是for(y=110;y>0;y--);第二个FOR的循环体是“;”

for(x=500;x>0;x--);
for(y=110;y>0;y--);

两个FOR的循环体都是“;”

网友B:
延时不一样第一个延时是500*110 第二个延时是5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