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拷进去没反应

楼主(2012-02-13):
我焊了个板子,把程序拷进单片机,但是电路板没反应,我的单片机是at89c52,不知道哪位专家知道我错在哪了?烦请指导!

网友A:
三点:

1、你去顶你焊的板子没有问题?

2、你确定程序烧进IC了?

3、你确定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B:
可能的原因罗列出来多的比你写的程序行数都多!

软件的硬件的.............

许多焊点,有一个焊接不良都可能使单片机不工作。

网友B:
这里给你一个检查的步骤:

1.先对照“最小系统”线路图仔细检查一遍,是否正确?主要是晶振、复位、EA(接VCC)

2.插上电源,测mcu40脚对20脚5v电压 ;9脚(RESET)0v,31脚(EA)5v

3.测18、19脚对地2.8v左右电压

4.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让接在某口线的发光二级管闪动起来

5.烧好的mcu如果能在其他板子上试验一下再上到你的板子上最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14 11:59:59编辑过]

楼主:
多谢多谢,我再体统的重新检查一遍!

网友C:
也没个图,叫我们怎么帮你看啊?把板子上传上来吧,

如果程序能下载,那板子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你没有先仿真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