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发个小电路大家看看

楼主(2012-02-15):
我做了一个按键控制电路 带LED 显示 ,带共阳数码管显示 控制 继电器 和 喇叭的电路 [upload=c,bled.c]viewFile.asp?ID=964[/upload]

楼主:
我想补充下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b;
sbit BEEP = P1^5;
sbit RELAY = P1^4;//继电器 的线

sbit  K1 = P0^0; sbit  K2 = P0^1;
sbit  K3 = P0^2; sbit  K4 = P0^3;
sbit  K5 = P0^4; sbit  K6 = P0^5;
sbit  K7 = P0^7;  sbit  K0 = P0^6;
void beep();
void number();
/*********************************************************/
main()
{

   while(1)
   {
      P2 = 0xff;
      if(K1==0)
      P2 = 0xfe;

  if (K0==0)
     P2 = 0x03;

     if (K7==0)  //这个可以延时的好软件
   {
     P2 = 0x01;
for (a=0; a<255; a++)
 {
 number();
 for (b=0; b<11000; b++)
P2 = a;
}
}
      if(K2 == 0)
      P2 = 0xfd;

      if(!K3)
      P2 = 0xfb;

      if(!K4)
      P2 = 0xf7;

   if (!K5 )
    beep();  //喇叭发声

   RELAY = 1;
   if (!K6 )
  {
 for ( b=0; b<63000; b++)
 RELAY =0;
 }
   }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 j;
  for (i=0;i<100;i++)
   {

   BEEP=!BEEP;                 //BEEP取反
   for (j = 0 ; j<250 ; j++)   //需要产生方波
    _nop_();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number()
{
unsigned int a;

for ( a=0; a<23000; a++);
  P3=~0x3F&0X7f;
for ( a=0; a<23000; a++);
P3 = ~0X06;
for ( a=0; a<23000; a++);
P3 = ~0X5B;
for ( a=0; a<23000; a++);
P3 =~0X4F;
for ( a=0; a<23000; a++);
P3 =~0X66;
for ( a=0; a<23000; a++);
P3 =~0X6D;
for ( a=0; a<23000; a++);
P3 =~0X7D;
for ( a=0; a<23000; a++);
P3= ~0X07;
for ( a=0; a<23000; a++);
P3= ~0X7F;
for ( a=0; a<23000; a++);
P3 = ~0X6f;
for ( a=0; a<23000; a++);
P3 = ~0X77;
for ( a=0; a<23000; a++);
P3 = ~0X7C;
}

这是源程序我的是89C55的CPU

网友A:
look一look,study一study,3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