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发射与接收

楼主(2012-02-16):
 初学单片机,要做一个51单片机的红外发射与接收,不知道怎么入门,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发射,其实就是一个LED发射管,和普通的LED发光管一样接就可以了

接受的话,有个接收头,接上电源和地,输出端接IO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先尝试一下,有问题在来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B:
http://www.51hei.com/mcu/678.html  这里有红外的资料

网友C:
YX0038M红外线接收头资料厂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