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602 LCD显示小问题

楼主(2012-02-19):
在学1602 LCD显示程序的时候看到如下一句程序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这个0X19为什么会是字符串的尾呢?有什么根据嘛...

查了资料查不到..谢谢大家!

网友A:
也许是写程序的人自己在数组末尾设的结尾标记,程序读到这个标记就退出。

网友B:
是的,应该是标记来的

楼主:
unsigned char code net[] =    {" www.51Hei.com "}; //第一行

unsigned char code uctech[] ={"    *51hei*         "};  //第二行
这个是显示的数组内容,LCD是两行,1行16个点阵。0X19=25 (10进制)

其实0X19已经超出一行16个元素的长度了对吧?

网友C: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就这句看不出来与下面这两句有什么关系?还是把完整的程序贴出来大家分析.

unsigned char code net[] =    {" www.51Hei.com "}; //第一行

unsigned char code uctech[] ={"    *51hei*         "};  //第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