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求助stc-isp手动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2-02-21):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MCU Type is: STC89C52RC
MCU Firmware Version: 4.3C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4.3C
Double speed / 双倍速:          12T/单倍速
振荡放大器增益:                  full gain
下次下载时 P1.0, P1.1 与下载无关
内部扩展AUX-RAM:        允许访问(强烈推荐)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擦除: NO
用户软件启动内部看门狗后:     复位关看门狗
内部时钟频率:12.003264M.
外部时钟频率:12.003264M.
We are trying to program ...
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不是操作顺序不对,应该先点击下载再给单片机系统上电。

网友B:
最可能原因:  1 串口通讯线有问题   换根串口线试试,确保线路畅通

                 2 检查串口线的TXD RXD是否与单片机的TXD RXD接错了,试试交换连接

                 3 单片机本身是坏了,换块单片机试试.

网友C:
建议采用替换法解决问题,哈哈

网友D:
这个我也遇见过,我是把波特率调低点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的这样行不行,其实你上面STC软件已经识别到单片机了

网友E(2013-04-30):
波特率上限下限值设成一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