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极管搭电路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2012-02-23):
请求各位用三极管搭51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图!具体点的,谢谢

网友A:
怎么驱动?就是控制“开”和“关”?还是需要调速?

网友B:
用三极管做开关电路,不会?

楼主:
不会啊!烦您给个例子!

网友C:
直流电机参数怎样的?   电压/功率

网友D:
用三极管焊接一个桥电路,可控制电机正返转.

楼主:
需要用PWM调速!~

网友E(2017-03-29):
用三极管,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