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程序

楼主(2012-02-24):
#include sbit S1=P3^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j; uint k; delay() { for(i=0;i<250;i++) { for(j=0;j<250;j++) ;} } beep() { S1=0; delay(); S0=1; delay(); } main() { for(k=0;k<12;k++) { beep(); } S1=1; delay(); }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0=P3^5;      //你原来的程序里没有定义S0

sbit S1=P3^6;

uchar i,j;

uint k;

delay()

 {

for(i=0;i<250;i++)

{ for(j=0;j<250;j++) ;}

}

   beep()

 {

 if  ( S1=0; )   //这里,用一个if  ()  { …  }语句用来判断

{

delay();

S0    =1;                      //这里的 S0 是从和而来?

delay();

}

}

 main()

 {

 for(k=0;k<12;k++)        //这里差一个分号

 { beep(); }

S1=1;                     //

 delay();

}

网友B:
呵呵,上面改的有点问题,既然if是用作判断

 “if  ( S1=0; )   //这里,用一个if  ()  { …  }语句用来判断”

怎么可能是S1=0呢,应该是if(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