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while中调用的三个延时程序中赋值不一样

楼主(2012-02-24):
请教各位 为什么在while中调用的三个延时程序中赋值不一样 但却灯的亮灭随着蜂鸣器的响灭而跳变 按道理应该时间不一样啊 求解求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29 15:16:03编辑过]

网友A(2012-04-18):
while(1)

{

       beep=0;

       delay(200);

       beep=1;

      delay(800);

      temp=_crol_(temp,1);

      delay(200);

     P0=temp;//程序执行到这第2个灯亮后面又回到BEEP=0铃响,中间没有延时间隔时间及短所以灯跳到下个时声音也在响

}

程序可以想象看成  第一个灯亮声响-------延时---声灭--延时--第二个灯亮声响-------延时---声灭--延时--灯亮声响。。。。。。

如果你在P0=temp加个延时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