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温度报警 程序??

楼主(2012-02-25):
我对此一点也不懂,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对这个一点不懂,那还真不太好说哦

网友A:
温度报警简单的,用个热敏电阻,通过单片机检测电阻的变化,来判断外界温度,是可以做到报警的

楼主:
可以给个程序吗? 我自己捉摸一下.

楼主:
怎么检测?单片机只区分"1""0".求解~

网友B: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表
uchar code table2[10] =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DP点
uchar code weiM[4]    = {0xf7,0xfb,0xfd,0xfe};
uchar data duanM[4]   = {0x00,0x00,0x00,0x00};
sbit   DQ  = P3^4;              //数据口
sbit  P12  = P1^2;    //时间、日期、温度显示转换
sbit  P14  = P1^4;    //显示暂停
sbit  P11  = P1^1;    //选择想要改变的数码管的位选
sbit  P13  = P1^3;    //码值加1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
void delay2(uint i)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DQ = 1;
delay(1);
DQ = 0;
delay(250);
DQ = 1;
delay(100);
}

uchar Read_One_Byte()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_nop_();
   dat >>= 1;
   DQ = 1;
   delay(1);
   if(DQ)
   {
    dat |= 0x80;
   }
   delay(10);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On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8;i>0;i--)
   {
       DQ = 0;
       _nop_();
       DQ = dat&0x01;

        delay(10);
       DQ = 1;
       dat >>= 1;
        delay(1);
   }
}

uint Get_Tmp(void)
{
double tt;
uint temp;
uchar a,b;
Init_Ds18b20();
Write_One_Byte(0xcc);
Write_One_Byte(0x44);
Init_Ds18b20();
Write_One_Byte(0xcc);
Write_One_Byte(0xbe);
a = Read_One_Byte();
b = Read_One_Byte();
temp = b;
temp <<= 8;
temp = temp|a;
tt = temp*0.0625;
temp = 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TDisp(uint temp)
{
uint A1,A2,A3,A4;
uint i;
A1 = temp/1000;    //百位
duanM[3] = A1;
A2 = temp%1000/100;   //十位
duanM[2] = A2;
A3 = temp%1000%100/10;    //个位
duanM[1] = A3;
A4 = temp%10;
duanM[0] = A4;

   for(i=0;i<4;i++)
  {
     if(i==2)
  {
      P2 = 0xff;
   P0 = 0xff;
       P0 = table2[duanM];
      P2 = weiM;
      delay2(250);
  }
  else
  {
      P2 = 0xff;
   P0 = 0xff;
       P0 = table[duanM];
      P2 = weiM;
      delay2(250);
  }
  }
}
void main(void)
{
   uint tt;
   while(1)
  {
   tt=Get_Tmp();
   TDisp(tt);
  }
}

网友C(2015-08-07):
希望怎么做啊  我也弄

网友D:
要没有用1864显示的程序?

网友D:
用1286显示的程序

网友E:
用Ds18B20做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