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烧录问题

楼主(2012-02-28):
用usb转串口线连接板子和笔记本,板子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之前拿那根双头usb线连接是亮的),串口驱动是手动安装的,stc-icp烧录时显示无法连接,列了一大堆原因,求高手分析那种最有可能。。。另外能否解释一下板子配的线分别是做什么用的。。感激不尽。。。

网友A:
看“初次使用指南”就知道了哦,首先把usb转串口线的驱动安装好,然后把2根usb线都要插上 一根线是供电的,一根线是通讯的,然后插上晶振,就能下载了.

楼主:
求初次使用指南连接。。。

楼主:
求助。。。两根线插上之后开电源一直有滴滴的响声,按住复位键才不响,而且依然连接不上。。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