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译码器不能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2-02-28):
proyues的74HC138:由三个输入A B C提供8个互斥的低有效输出(Y0Y7)。3个使能输入端:两个低有效(E1E2)和一个高有效(E3)。无论使能如何都没有输出低电平?请教了

网友A:
3个使能端是其他控制线控制对该芯片的选通,至于怎样使用,要看你的硬件。如果就这一个,也可以将e3接VCC,e1、e2接地。a、b、c端输入的就是2进制0~7的数。输入的是N,第N个输出端(Y0~Y7之一)就输出低电位,也就是“0”。其余的输出“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28 13:31:37编辑过]

楼主:
先谢谢你,不过我就是e3接VCC,e1、e2接地。a、b、c端输入的就是2进制0和1的数,从图就看出,至少输出(Y0~Y7)有一个低电平才对吧,为何输出全是高(红色)没有低(蓝色)呢?

网友A:
大概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B:
朋友,你的芯片引脚序号搞错了吧? 应该是这样吧 E1--4    E2---5    E3--6,再仔细看看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