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控制器的实现

楼主(2012-02-28):
应用WAVE6000实现音频控制器的实现

楼主:
电路原理图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A:
我们这组的设计是这样的,先进行基础电路设计,再进行端口选择,我选择的是P1.0引脚接小喇叭。如下图所示:

网友B:
简单的音高流程图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C:
四个端口可以随意用,我们这组用的是P0.0脚。其它的一样哟!

网友C:
想问一下,有哪位有好的程序流向图的。我的只想了延时部分的。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先设置一个低电平——延时——设置一个高电平——延时——循环至低电平。如图:

网友D:
这个思路是对的,延时的大小可能会直接影响音调的高、低吧。大家都试一下,设置时间不同,观察结果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D:
有哪一组已经有了初步的程序呀?我们组正在构思与验证中,但发出的声音有点小。

楼主:
我们设计的程序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Speaker    EQU  P1.0

   ORG    0000H

START: CLR  Speaker

 CALL  DELAY

SETB   Speaker

CALL  DELAY

AJMP   START

DELAY: MOV   R0,#5

L1:    MOV    R1,#5

DJNZ   R1,$

 DJNZ   R0,L1

RET

END

网友E(2014-07-06):
不知道有用pt2323做音頻的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