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hei的万年历总算完成啦。哈哈

楼主(2012-02-29):
/*此程序的目的是利用51hei提供的实验板实现一个简单的电子时钟功能,其中用到了DS1302和LCD1602,以及独立按键中的IT0和S4,S5,应该说我们的胡老师设计 板子的时候,真是煞费苦心啊,刚刚好留了3个独立键可以用,不多不少啊,哈哈。言归正传啊*/ /*此电子钟能准确的计时,掉电后能继续计时(应该是要装电池才行,嘿嘿),能手动调节时间(星期是自己加的,1302中没这个参数的哦),最主要的是能和我们的实验班完全兼容啊 烧录进去就可以用 ~O(∩_∩)0~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程序需要初始化一下才能准确计时的,初始化的方法是按住IT0键,然后再上电,等待1~3秒钟之后松手即可*/ 俺是新手还请各位老师同学们多多指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29 14:43:18编辑过]

楼主:
嘿嘿,好像有点儿乱哈,第一次发帖子,代码都跑到一起去了,不好意思。我还是发个附件好了

楼主:
/*By david QQ:26914190 */ /*此程序的目的是利用51hei提供的实验板实现一个简单的电子时钟功能,其中用到了DS1302和LCD1602,以及独立按键中的IT0和S4,S5,应该说我们的胡老师设计 板子的时候,真是煞费苦心啊,刚刚好留了3个独立键可以用,不多不少啊,哈哈。言归正传啊*/ /*此电子钟能准确的计时,掉电后能继续计时(应该是要装电池才行,嘿嘿),能手动调节时间(星期是自己加的,1302中没这个参数的哦),最主要的是能和我们的实验班完全兼容啊 烧录进去就可以用 ~O(∩_∩)0~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程序需要初始化一下才能准确计时的,初始化的方法是按住IT0键,然后再上电,等待1~3秒钟之后松手即可*/ /*嘿嘿,俺是新手,写程序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能和大家多多交流,请各位老师同学们多多指教*/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k=P1^0;//1302 sbit io=P1^1;//1302 sbit rst=P2^0;//1302 sbit lcden=P3^4;//1602 sbit lcdrs=P3^5;//1602 sbit lcdwr=P2^7;//1602 sbit led=P2^6;//控制数码管关断的,个人觉得可有可无,主要是省电,如果液晶亮度不够,可以考虑一下。另外还有流水灯的也可以考虑关掉p14 sbit set=P3^2;//设置键定义,按下后依此设定年月日 小时分秒等 sbit addkey=P3^6;//设定时间时加数据 sbit deckey=P3^7;//设定时间时减数据 uchar flag,add,dec,check; uchar sec,min,hr,day,mon,yr,week; uchar code table[]="SUNMONTUEWEDTHUFRISAT";//星期显示的字符串 uchar code table2[]={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9对应的ASII码 /********************************************************************************************************************/ //以下为1302的基本操作 void delayus()//4us的延时,一个nop是1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write(uchar dat)//一个字节的数据 { uchar i; sclk=0; delayus(); for(i=0;i<8;i++) { dat=dat>>1;//移位寄存器不管左移或者右移,被移出位都存入溢出位CY; io=CY; delayus(); sclk=1; delayus(); sclk=0; delayus(); } } uchar read()//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 uchar i,dat=0; for(i=0;i<8;i++) { sclk=1; delayus(); sclk=0; delayus(); dat=_cror_(dat,1)|io;//此处采用的是循环右移指令,把数据读出 } return dat; } uchar read1302(uchar cmd)//从1302的特定位置cmd读出数值 { uchar dat; rst=1; write(cmd); dat=read(); rst=0; return dat; } void write1302(uchar cmd,uchar dat)//把数据dat写到1302的cmd对应位置 { rst=0; sclk=0; rst=1; write(cmd); write(dat); } /****************************************************************************/ void set1302()//1302设置,把设定好的时间写入1302 { uchar shi,ge; write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shi=sec/10; ge=sec%10; sec=(shi<<4)|ge; write1302(0x80,sec);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shi=min/10; ge=min%10; min=(shi<<4)|ge; write1302(0x82,min);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shi=hr/10; ge=hr%10; hr=(shi<<4)|ge; write1302(0x84,hr);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shi=day/10; ge=day%10; day=(shi<<4)|ge; write1302(0x86,day);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shi=mon/10; ge=mon%10; mon=(shi<<4)|ge; write1302(0x88,mon);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shi=yr/10; ge=yr%10; yr=(shi<<4)|ge; write1302(0x8c,yr); //根据写年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年的初始值 write1302(0x8f,0x00); } void readtime()//从1302中读取时间并对星期进行计算 { uchar shi,ge; sec=read1302(0x81); shi=(sec&0xf0)>>4; ge=sec&0x0f; sec=10*shi+ge; min=read1302(0x83); shi=(min&0xf0)>>4; ge=min&0x0f; min=10*shi+ge; hr=read1302(0x85); shi=(hr&0xf0)>>4; ge=hr&0x0f; hr=10*shi+ge; day=read1302(0x87); shi=(day&0xf0)>>4; ge=day&0x0f; day=10*shi+ge; mon=read1302(0x89); shi=(mon&0xf0)>>4; ge=mon&0x0f; mon=10*shi+ge; yr=read1302(0x8d); shi=(yr&0xf0)>>4; ge=yr&0x0f; yr=10*shi+ge; if(day!=check)//计算星期值 { week++; check=day; } } /****************************************************************************************************/ /*以下是1602的基本操作*/ void delay(uint z)//1mS延时子程序 { uint a,b; for(a=z;a>0;a--) for(b=11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控制字LCD { lcdrs=0;//控制字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写数据LCD { lcdrs=1;//数据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week(uchar i)//显示星期的函数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table[3*i]); write_data(table[3*i+1]); write_data(table[3*i+2]); } void write_time(uchar time)//显示2位数时间,年月日均是2位数的格式 { uchar shi,ge; shi=time/10; ge=time%10; write_data(table2[shi]); write_data(table2[ge]); } void display()//显示年月日及星期等 { write_com(0x80); write_time(yr); write_data('-'); write_time(mon); write_data('-'); write_time(day);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time(hr); write_data(':'); write_time(min); write_data(':'); write_time(sec);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D'); write_data('a'); write_data('v'); write_data('i'); write_data('d'); } void initlcd()//LCD显示初始化。 { led=0; lcdwr=0; lcden=0; write_com(0x38);//按照1602的设定顺序依此进行设定、 write_com(0x0c);//不显示光标和闪烁 write_com(0x06);//每写一个字符,光标+1 write_com(0x01);//清屏 } /************************************************************************************/ //以下是键盘控制部分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程序,看按下的是哪个键 { if(set==0) { delay(30); if(set==0) { while(!set); delay(30); while(!set); flag=1; } } if(addkey==0) { delay(30); if(addkey==0) { while(!addkey); delay(30); while(!addkey); add=1; } } if(deckey==0) { delay(30); if(deckey==0) { while(!deckey); delay(30); while(!deckey); dec=1; } } } void timeset()//时间设定函数,依此设置年,月,日(星期),小时,分秒 { if(flag==1) { flag=0; write_com(0x0f);//开启光标闪烁 write_com(0x80);//设置年的起始坐标 while(!flag&&!add&&!dec)keyscan();//扫描键盘,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flag) { keyscan(); if(add==1) { add=0; yr++; write_time(yr); } if(dec==1) { dec=0; yr--; write_time(yr); } write_com(0x80);//年光标设置归位,等待下一次的设定 } flag=0; write_com(0x80+3);//设置月坐标起始位 while(!flag&&!add&&!dec)keyscan();//扫描键盘,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flag)//如果有开始判断按键, { keyscan(); if(add==1) { add=0; mon++; if(mon>12)mon=1; write_time(mon); } if(dec==1) { dec=0; mon--; if(mon>12)mon=1; write_time(mon); } write_com(0x80+3);//月光标设置归位,等待下一次的设定 } flag=0; write_com(0x80+6);//设置天坐标起始位 while(!flag&&!add&&!dec)keyscan();//扫描键盘,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flag)//如果有开始判断按键, { keyscan(); if(add==1) { add=0; day++; week++; if(week>6)week=0; if(day==29) { if((mon==2)&&(yr%4!=0))day=1; } if(day==30) { if((mon==2)&&(yr%4==0))day=1; } if(day==31) { if((mon==4)||(mon==6)||(mon==9)||(mon==11))day=1; } if(day>31)day=0; write_time(day); write_week(week); } if(dec==1) { dec=0; day--; week--; if(week>6)week=6; if(day==0) { if((mon==2)&&(yr%4!=0))day=28; if((mon==2)&&(yr%4==0))day=29; if((mon==4)||(mon==6)||(mon==9)||(mon==11))day=30; if((mon==1)||(mon==3)||(mon==5)||(mon==7)||(mon==8)||(mon==10)||(mon==12))day=31; } write_time(day); check=day; write_week(week); } write_com(0x80+6);//天光标设置归位,等待下一次的设定 } flag=0; write_com(0x80+0x40);//设置小时坐标起始位 while(!flag&&!add&&!dec)keyscan();//扫描键盘,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flag) { keyscan(); if(add==1) { add=0; hr++; if(hr>23)hr=0; write_time(hr); } if(dec==1) { dec=0; hr--; if(hr>23)hr=23; write_time(hr); } write_com(0x80+0x40);//小时光标设置归位,等待下一次的设定 } flag=0; write_com(0x80+0x40+3);//设置分钟坐标起始位 while(!flag&&!add&&!dec)keyscan();//扫描键盘,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flag)//如果有开始判断按键, { keyscan(); if(add==1) { add=0; min++; if(min>59)min=0; write_time(min); } if(dec==1) { dec=0; min--; if(min>59)min=59; write_time(min); } write_com(0x80+0x40+3);//小时光标设置归位,等待下一次的设定 } flag=0; write_com(0x80+0x40+6);//设置分钟坐标起始位 while(!flag&&!add&&!dec)keyscan();//扫描键盘,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flag)//如果有开始判断按键, { keyscan(); if(add==1) { add=0; sec++; if(sec>59)sec=0; write_time(sec); } if(dec==1) { dec=0; sec--; if(sec>59)sec=59; write_time(sec); } write_com(0x80+0x40+6);//小时光标设置归位,等待下一次的设定 } flag=0; set1302(); write_com(0x0c);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set==0)//这里是给系统送初始值的,使用的方法是断电之后,按住set键,然后上电,set键按住1~3s,松开即设置完成 { sec=11;min=20;hr=13;day=29;mon=2;yr=12;week=3;//初始值设定,这里要注意,星期的设定必须正确,不然后续的走时会出错。 set1302(); initlcd(); readtime(); display(); } write1302(0x8f,0x00);//读取数据时,必须把1302设置为此状态,读数据的写保护打开 initlcd(); while(1) { keyscan();//键盘扫描 timeset();//如果设置键按下就设定时间,否则就往下执行 readtime(); display(); } }

网友A(2012-07-30):
嗯,不错,我把你程序优化下

网友A:
开玩笑的,我初学,啥也不懂,向你学习了。

网友B(2017-05-05):
我把你程序优化下

网友C(2017-06-11):
牛人真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