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在keil 里面显示文件的扩展名

楼主(2012-02-29):
求助各位高手 我建的.c文件跟.h文件同名,可是软件不显示扩展名 就不知道是那个了,

网友A:
打开文件后,软件的最上面应该会有显现的

网友B:
在电脑的“控制面板”里面:找到“文件夹选项”找到“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将前面的选择取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