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用protues仿真的蜂鸣器不响呢

楼主(2012-03-01):
为什么用protues仿真的蜂鸣器不响呢,蜂鸣器是用npn晶体管驱动的,仿真时B极的电压在4.9v和0.01v间来回变化,但是蜂鸣器就是不响,不知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用的轰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如果是有源的,那么给轰鸣器供电就应该会叫

如果是无源的,那么你要给轰鸣器一定的频率,它才会响的哦

楼主:
protues里的buzzer是表示无源的吧,那一般参数设计在哪个范围里呢?

网友B(2018-06-07):
可能是没加上拉电阻,也可能是没有用PNP型三极管

网友C:
右键蜂鸣器-属性 更改电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