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03):
为什么送数据给灯时,低八位正确,而高八位出错了,偶数乘了2,奇数x2+1了,不懂

比如发送0x1f时,出来3f,即前两个灯亮,发送2f时,出来4f,1,2,4灯亮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TMOD=0X20;
 TH1=0XFD;
 TH1=0XFD;
 SM0=0;
 SM1=1;
 TR1=1;
 REN=1;
 EA=1;
 ES=1;
 while(1)
 {
  }
}
void ver() interrupt 4

{
 RI=0;
 P2=SBUF;
 }

网友A:
  #include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H1=0XFD; SM0=0; SM1=1; TR1=1; REN=1; EA=1; ES=1; while(1){} } void ver() interrupt 4 { if(RI==1) { P2=SBUF; RI=0; } } 你试试这样行不?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