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Keil中添加STC

楼主(2012-03-03):
keil软件中没有包含STC芯片,我在网上查看了很多添加 的指导教程,但是还是没有效果,没能添加上

网友A:
UV2版本,备份UV2.CDB文件 ,用STC提供的UV2.CDB代替

UV3版本,备份UV3.CDB文件 ,用STC提供的UV3.CDB代替

网友A:
附件添加不了,到STC官网去下载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的,但是好像不行

网友B:
首先到STCMCU网站下载STC.CDB文件,然后按照下面方法添加

1、在Keil/C51/INC下新建目录"STC"文件夹, 把STC单片机的头文件拷贝到"STC"目录下。如果只是用51单片机这一步可以不用。
2、下载的用于keil下的STC器件数据库更名为STC.CDB并拷贝到Keil/UV2目录下。(如果是Kile3则是UV3,Kile4则是UV4)
3、打开Keil文件夹下的TOOLS.ini文件,在[UV2]下面(也就是[C51]上方) 键入  CDB0=UV2\STC.CDB("STC")  ,然后保存退出即添加完毕。(如果是Kile3则是UV3,Kile4则是UV4)

说明:另外增加一个单片机数据库,既可以选择STC单片机,又不影响原来数据库的使用。
使用:为目标设置选项时,点击Device页,在Database中选择“STC”。
           新建工程时,在Select a CPU Date Base File中选择“STC”。
注意:关于数据库CDB文件,
           Kile4向下兼容,Kile4可以使用Kile2、Kile3的数据库CDB文件。
           Kile2不向上兼容,Kile2无法使用Kile4的数据库CDB文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3-16 0:24:33编辑过]

网友C(2012-04-10):
好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