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开关控制一个灯

楼主(2012-03-04):
想用一个开关控制灯,按启动灯就亮,按停止按钮就灭,《按钮是常开复归型》,望高手编一个汇编来看,感激不尽

网友A:
两个按键控制一个灯

网友A:
扫键,

读IO口,延时,再读,与上次读的比较,相同,判断是按下还是松开的,如果是按下的,判断是ON还是OFF键,执行相应的ON,OFF动作

网友A:
开始接触单片机的时候,都是先想好过程,再动手摸索

楼主:
多谢了,我已经编出来了,有空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