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无线解码

楼主(2012-03-06):
麻烦斑竹或哪位高手给讲讲开发板里面无线的那个内容,这个

//因为他的格式是00表示"0"11表示"1"01表示"F"所以我们要把12位乘以2等于24位刚好是3个字节
//第一二个字节是地址码,第三个字节是数据码

搞不清楚呀。在PDF里面不是介绍是8位的地址码+4位的数据码吗,那乘以2之后也应该是前8位和第13~20位是地址吗呀,怎么第二条注释说是第一二字节是地址码呢??

另外还有第一句AUXR=0x01;是怎么起到禁止ALE输出,降低辐射干扰的作用的??

网友A:
就是说 编码区 的八位编码有 3种情况啊 第一是0用00表示 第2是1用11表示, 第3是悬空

网友A:
AUXR=0x01; 是为了降低辐射 ,因为单片机的高频辐射会影响到接受模块,本论坛的板子配的那个无线模块如果用电池供电的话 距离可以超过100米的.不过要非常稳定的5v直流.

楼主:
“在PDF里面不是介绍是8位的地址码+4位的数据码吗,那乘以2之后也应该是前8位和第13~20位是地址吗呀,怎么第二条注释说是第一二字节是地址码呢??”

斑竹这个还没有讲捏???

还有四键发射器发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编码信号,也就是我这里搞不清楚PT2262在有按键按下的时候在它的输出脚上输出的是什么码(000000000001、000000000010、000000000100、000000001000)还是其它什么的。

我电脑上的COM1-COM4一直都在占用状态,想那个小软件也用不了///

楼主:
非常感谢老班上面的讲解,地址码和数据码今天通过简易单路逻辑分析仪终于看到了(重装了系统,COM2终于能用了)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希望斑主或是哪位高手给讲讲:

1、 if(TimeCount>0)//当按键按下释放后该值不在赋值就同通过递减直到该值等于0
 {//等于0后表示按键释放
  TimeCount--;
 }

这个语句是做什么用的,它又是怎么起作用的。

2、Count=0;
    do
    {
     Delay100us();
     Count++;
     if(Count>20)//如果在大于2毫秒高电平还没有结束认为是干扰退出解码
     {//理论上是1.2毫秒,我们2毫秒留有余量,防止遥控批量中的误差
      return;
     }
    }while(Get_Rem==1);//计算高平时间并等待结束
    Count=0;

这里两毫秒判误码怎么能确定它是误码呢,即使是余量也有点多了吧。如某一位是一,那它的波形应该是:1078uS高-359us低-1078uS高-359us低,这时候两毫秒判断理论上讲就到了第二个1078高那里了。这个是怎么理解呢,还是我这样理解是不对的???

网友B:
http://shop69090257.taobao.com/

此淘宝店无线芯片多,应用简单,店主诚交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