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如何判断复位是哪一种?

楼主(2012-03-06):
各位大侠您好!

     我是从事单片机设计开发的,使用的单片机是ATMEGA48PA,是在足浴盆上使用的,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单片机不时的自动关机,这个让我和头痛,我很像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单片机老是复位,是硬件电路不稳定还是单片机内部程序出现的问题。请问高手门该如何判断,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你可以量一下电源电压,看稳定不稳定,如果稳定的话,那就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B:
程序跑飞了,看门狗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