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用单片机做毕业设计《无线遥控小车》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还有控制速度,代码互相研究下!!

楼主(2012-03-07):
用单片机做毕业设计《无线遥控小车》

此贴本人之前的硬件配置求助已经搞定,现在还有谁在做,我们可以互相探讨,就是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的功能,最好能控制器速度!!!

诚信交流,非诚勿扰!!

QQ:354073268

#include <reg51.h>

#define TH0C  0xff
#define TL0C  0xf6

unsigned int  dr_l,dr_r,times;      //duty  ratio  是占空比的意思。
unsigned char flag;

sbit leftv=P1^0;
sbit leftg=P1^1;
sbit rightv =P1^2;
sbit rightg =P1^3;
sbit ena=P1^4;
sbit enb=P1^5;
sbit key0=P2^5;
sbit key_a=P2^0;
sbit key_r=P2^1;
sbit key_l=P2^2;
sbit key_b=P2^3;

void beforeint(void);

void main()
{

  while(1)
  {
       P2=0xff;

       if(key0)
       {
          ena=1;
          enb=1;
       if(key_a)
       {
          flag=1;
          dr_l=50;
          dr_r=50;
          leftv=1;
          rightv=1;
          beforeint();
       }
       if(key_r)
       {
          flag=2;
          dr_l=99;
          dr_r=1;
          leftv=1;
          rightg=1;
          beforeint();
       }
       if(key_l)
       {
          flag=3;
          dr_l=1;
          dr_r=99;
          leftg=1;
          rightv=1;
          beforeint();
       }
       if(key_b)
       {
          flag=4;
          dr_l=50;
          dr_r=50;
          leftg=1;
          rightg=1;
          beforeint();
        }
    }
    else
    {
       ena=0;
       enb=0;
       flag=0;
       P1=0xff;
       continue;
    }

   }
}

void  beforeint(void)
{
   TMOD=0x01;
   TH0=TH0C;
   TL0=TL0C;
   TR0=1;
   ET0=1;
   EA=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imes=0;
     TH0=TH0C;
     TL0=TL0C;
     times+=1;
     if(times>99)
     {
        times=0;
     }

     if(flag==1)
     {
        if(times<=dr_l)
        {
           leftg=0;
        }
        else
        {
           leftg=1;
        }
        if(times<=dr_r)
        {
           rightg=0;
        }
        else
        {
           rightg=1;
        }
   }
   else  if(flag==2)
   {
        if(times<=dr_l)
        {
           leftg=0;
        }
        else
        {
           leftg=1;
        }
        if(times<=dr_r)
        {
           rightv=0;
        }
        else
        {
           rightv=1;
        }
   }
   else if(flag==3)
   {
     if(times<=dr_l)
     {
        leftv=0;
     }
     else
     {
        leftv=1;
     }
     if(times<=dr_r)
     {
        rightg=0;
     }
     else
     {
        rightg=1;
     }
   }
   else if(flag==4)
   {
     if(times<=dr_l)
     {
        leftv=0;
     }
     else
     {
        leftv=1;
     }
     if(times<=dr_r)
     {
        rightv=0;
     }
     else
     {
        rightv=1;
     }
   }

}

楼主:
我先坐下,等等来人!!

网友A:
淘宝上有套件

网友B:
如题,比如说要求有什么控制,前进,后退,左右转什么的,说下别人才有参考的地方!

网友C(2013-09-10):
用L298N控制一个直流电机时,没任何问题,但同时控制两个直流电机时,总是要用手先掰一下车轮,电机才会正常运行,而且正转时可能会有一个车轮不转了,有人说是电流不足,我装的是4节1.5V电池,你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解,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D(2013-10-13):
真是不错的资料

网友E:
的确很好!!!!

网友F(2014-09-03):
资料很好啊啊

网友G(2014-11-25):
#在这里快速回感谢分享复#

网友H(2015-03-19):
与楼主类似的蓝牙遥控模拟试验已经完成

网友I(2015-12-21):
赞,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J(2016-07-27):
用的无线模块是什么?

网友K(2017-03-21):
反正看不懂,慢慢学。。。不过我也想做一个试试。。望楼主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