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这种液晶M12864-7A7与51开发板的20针管脚通用吗

楼主(2012-03-07):
[求助]请这种液晶型号M12864-7A7与51开发板的20针管脚通用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3-7 20:29:41编辑过]

网友A:
3芯片应该是带字库的

网友B:
还是个菜鸟,不懂你这高深的东东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清楚12864是不是带字库的,如果是带字库的,你直接连对脚就可以用,如果不带字库,那你就要查询相关资料,据我所知,15.16脚标着CS1和CS2的是不带字库的,你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