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12-03-08):
51单片机低128字节里有128bit可位寻址,大家能否通过循环的方式,有规律地给每位置1或0,如周期填入1110111101,就是11101重复,要求汇编程序最短.

网友A:
那128 BIT可以位寻址的地址是多少你知道吗?

其实这128 BIT就是 RAM里的16个RAM,你可以把这16个RAM写上11011101B就可以了,不需要你说的用位来操作

楼主:
谢谢青苹果,我当然知道字节地址,说的就是一个位操作问题,你看清楚我要循环写入的数据了吗?再看看,没有字节规律的,五位,不是2,4,8位

楼主:
比如说如这样寻址: mov a,@r0 inc r0 这样可连续操作字节,如何用类似方法连续操作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