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简单的入门问题(看内容吧)

楼主(2012-03-08):
#include "reg51.h" sbit P1_0 = P1^0; void main() { P1_0 = 0; } 仿真的话上面点亮的是第一个灯,如果将语句“sbit P1_0 = P1^0;”改为“sbit P1_0 = P1^1;” 地址wytq偏移了1个单位,那么点亮的便是第二个灯吧! 在reg51.h 文件里有这么两名:sfr P0 = 0x80;sfr P1 = 0x90; P0到P1地址相差刚好是10(个单位)。 那么如果我还是要点亮第 一 个灯。 可不可以用这样:sbit P1_0 = P0^10 (用P0偏移10个单位的地址得到P1)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3-8 15:36:13编辑过]

楼主:
无法编程换行,请大家耐心点看吧。然后帮帮解答一下!

网友A:
会自己来推理,确实是好事

但是还是建议你多看点书,基础很重要

网友A:
P1^1的意思不是什么偏移一个地址,指的是P1.1在C语言里,^就是 .  的意思

网友A:
另外0X80和0X90,他们之间不是相差10哦,而是相差16

网友A:
看看书吧,磨刀不误砍柴工呀

楼主:
哦,是了。0x80 到0x90 是相差16。是16进制的。 那我把那句改成:sbit P1_0 = P0^16,编译不过呀。为什么? 我在书上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讲解,现在正在看《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入门、提高、开发》好像也没有讲到。

网友A:
我不是说了嘛, ^ 这个符号不是代表偏移,而是代表前面一个寄存器的第几位,一个只有八位的数,你想知道它的第九位,你觉得可行吗?

楼主:
原来如此。 还以为按C语言来,可以偏移到任何地址呢!! 学习了,谢谢大师!!

网友B:
我认为不行,楼上那位仁兄也讲了^的含义,和c语言中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