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关于串口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3-10):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flag,a;
void inter();
void main()
{
  inter();

    while(1)
 {
  if(flag==1)
   {
 ES=0; //关闭中断
 flag=0;
 SBUF=a;
 while(TI==1)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中断方式
{

 RI=0;
 P0=SBUF;
 a=SBUF;
 flag=1;

}
void inter()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启动t1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SM0=0; //设定串行工作方式
   SM1=1;
   EA=1;
   ES=1;
}

这是我写的一个串口的程序,有点问题一直找不出来。这是实现单片机和pc的数据传送,但是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向单片机发送命令,单片机可以收到,但是在串口调试助手的接受区,收不到单片机发回来的命令。请高手解答

网友A:
 if(flag==1)
   {
 ES=0; //关闭中断
 flag=0;
 SBUF=a;
 while(TI==1)

 TI=0;
 ES=1;

   }

这里面的程序这样改下试试

 if(flag==1)
   {
 ES=0; //关闭中断

 TI=0;   //加一句
 flag=0;
 SBUF=a;
 while(!TI);  //这句修改一下
 TI=0;
 ES=1;

   }

网友B:
我调了你的程序是可以的啊,不过我在你的中断程序加了一句,if(RI==0)然后执行你的中断函数体,你试试看吧

楼主:
好的,谢谢,可以了!!

楼主:
我用了2楼的建议,可以用了,原先自己写的那个,在接收区的窗口接收不到数据,而且每次单片机复位重启后都会送一个ff回来

网友C:
while(TI==1)有问题吧,发送时应是 TI=0;SBUF=0x##;while(TI==0);接收中要有if(RI){recbuff=SBUF;R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