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路舵机控制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11):
我做一个太阳能跟踪程序,用89c51控制两路mg995舵机,发现每次都只有一路舵机能动,另一路没反应,拔掉能动的一路电源,另一路还是没反应,排除电源功率不够。重新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后,另一路就能动了,说明舵机是好的。是不是程序有问题?请高手指教。部分程序如下: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IE = 0x82; TH0 = 0xff; //(65536-10)/256; TL0 = 0xf6; //(65536-10)%256; //11.0592MZ晶振,10微秒 TR0=1; //定时器开始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中断程序 { TH0 = 0xff; //(65536-10)/256; TL0 = 0xf6; //(65536-10)%256; if(count

楼主:
程序中就是在一个定时器中断中分别输出两路pWM信号,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呀

楼主:
程序的怎么分行呀?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可以输出两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