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器码

楼主(2012-03-13):
怎么把指令翻译成机器码?
比如:
MOV       R0,#72H
MOV       A,R0
ADD        A,#4BH

使用反汇编可以生成机器码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3-13 20:37:21编辑过]

网友A:
直接用KEIL编译一下

网友B:
你是不是想把这几行汇编程序编译成机器码?使用单片机编译工具(KEIL就是其中的一种),电脑即可帮你完成。

如果就这几行,查表编译也可以。查每一个指令对应的机器码。

“反汇编”一般是指将机器码编程汇编语言(就是你写的那几行)。和你的要求相反。

网友C(2012-05-2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