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指教详细介绍一下break continue return 的用法 谢谢 了

楼主(2012-03-14):
RT 最好是通俗易懂点 本人菜鸟 谢谢大侠

网友A:
你以前看过C语言吗?这个很简答上来了

网友A:
break是终止的意思,就是程序到这儿就停止了。

return是一个返回值。例如:return(0);表示返回值为空。

continue是表示跳出本层循环,执行下一循环。

网友A:
再补充一下了:

break是结束循环,
而continue是结束当前循环,
不执行continue后面的语句,进入下一次循环。

网友B(2019-05-21):
return(0)与return(1)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