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才能点亮???

楼主(2012-03-16):
32*64双色屏 08接口

 32个74HC595D    2个74hc244d      2个74hc138d      1个74hc04d      8个APM4953

有单片机 STC12C5A60S2  STC98C52RC  学习板   20CM杜邦线 晶振22.1184M  32.768M   24M  12M

按照软件连接 可屏幕就是不会亮   软件如下   是音乐频谱程序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hannel  0x01     //设置AD通道为 P1.0
//----http://80mcu.taobao.com------------------qq:274108610-----------------------------------------------
#define ADC_POWER   (1<<7)
#define ADC_SPEEDHH (0x03<<5)
#define ADC_START   (1<<3)
#define PADCH       (1<<5)
#define ADC_FLAG    (1<<4)

sbit  SDA_R=P1^5;
sbit  SDA_R_TOP=P1^4;
sbit  SDA_G=P1^3;
sbit  SDA_G_TOP=P1^2;
sbit  STCP=P1^6;
sbit  SHCP=P1^7;
//---------------------------------------------------------------------
//----------------------------------------------------------------------------------------------------------------------
//放大128倍后的sin整数表(128)
code char SIN_TAB[128] = {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

//放大128倍后的cos整数表(128)
code char COS_TAB[128] = { 127,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

//采样存储序列表
code char LIST_TAB[128] = { 0, 64, 32, 96, 16, 80, 48, 112,
8, 72, 40, 104, 24, 88, 56, 120,
4, 68, 36, 100, 20, 84, 52, 116,
12, 76, 44, 108, 28, 92, 60, 124,
2, 66, 34, 98, 18, 82, 50, 114,
10, 74, 42, 106, 26, 90, 58, 122,
6, 70, 38, 102, 22, 86, 54, 118,
14, 78, 46, 110, 30, 94, 62, 126,
1, 65, 33, 97, 17, 81, 49, 113,
9, 73, 41, 105, 25, 89, 57, 121,
5, 69, 37, 101, 21, 85, 53, 117,
13, 77, 45, 109, 29, 93, 61, 125,
3, 67, 35, 99, 19, 83, 51, 115,
11, 75, 43, 107, 27, 91, 59, 123,
7, 71, 39, 103, 23, 87, 55, 119,
15, 79, 47, 111, 31, 95, 63, 127
};

uchar COUNT=15,COUNT1=0,ADC_Count=0,LINE=15,G,T;
uchar i,j,k,b,p;
int Temp_Real,Temp_Imag,temp;                // 中间临时变量
uint TEMP1;
int xdata Fft_Real[128];
int xdata Fft_Image[128];               // fft的虚部
uchar xdata LED_TAB2[16];    //记录 漂浮物 是否需要 停顿一下
uchar xdata LED_TAB[16];    //记录红色柱状
uchar xdata LED_TAB1[16];    //记录 漂浮点

void FFT()
{     //uchar x;
    for( i=1; i<=7; i++)                            /* for(1) */
    {
        b=1;
        b <<=(i-1);                                       //碟式运算,用于计算 隔多少行计算 例如 第一极 1和2行计算,,第二级
        for( j=0; j<=b-1; j++)                              /* for (2) */
        {
            p=1;
            p <<= (7-i);
            p = p*j;
            for( k=j; k<128; k=k+2*b)                /* for (3) 基二fft */
            {
                Temp_Real = Fft_Real[k]; Temp_Imag = Fft_Image[k]; temp = Fft_Real[k+b];
                Fft_Real[k] = Fft_Real[k] + ((Fft_Real[k+b]*COS_TAB[p])>>7) + ((Fft_Image[k+b]*SIN_TAB[p])>>7);
                Fft_Image[k] = Fft_Image[k] - ((Fft_Real[k+b]*SIN_TAB[p])>>7) + ((Fft_Image[k+b]*COS_TAB[p])>>7);
                Fft_Real[k+b] = Temp_Real - ((Fft_Real[k+b]*COS_TAB[p])>>7) - ((Fft_Image[k+b]*SIN_TAB[p])>>7);
                Fft_Image[k+b] = Temp_Imag + ((temp*SIN_TAB[p])>>7) - ((Fft_Image[k+b]*COS_TAB[p])>>7);
                // 移位.防止溢出. 结果已经是本值的 1/64
              Fft_Real[k] >>= 1;
                Fft_Image[k] >>= 1;
               Fft_Real[k+b]  >>= 1;
                Fft_Image[k+b]  >>= 1;

            }
        }
    }
//  Fft_Real[0]=Fft_Image[0]=0;    //去掉直流分量
//  Fft_Real[63]=Fft_Image[63]=0;
// x=((((Fft_Real[1]* Fft_Real[1]))+((Fft_Image[1]*Fft_Image[1])))>>5);
 for(j=0;j<16;j++)
 {
  TEMP1=((((Fft_Real[j+1]* Fft_Real[j+1]))+((Fft_Image[j+1]*Fft_Image[j+1])))>>1);//求功率
  if(TEMP1>1)TEMP1--;
  else TEMP1=0;
  if(TEMP1>31)TEMP1=31;
  if(TEMP1>(LED_TAB[j]))LED_TAB[j]=TEMP1;
  if(TEMP1>(LED_TAB1[j]))
  {   LED_TAB1[j]=TEMP1;
   LED_TAB2[j]=14;      //提顿速度=12
  }
 }
}

void Init()

//-----------------------------------------------------------------------------------
     P1ASF = 0x02;                 //0000,0010, 将 P1.1 置成模拟口
  P1M0 = 0x01;                    //0000,0001用于A/D转换的P1.x口,先设为开漏
  P1M1 = 0x01;                    //0000,0001 P1.0先设为开漏。断开内部上拉电阻

     AUXR1 &=0xFB;                 //1111,1011, 令 ADRJ=0

  EADC=1;        //AD中断打开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 ADC_START | channel;
       //1110 1001   1打开 A/D (ADC_POWER)转换电源;11速度为70周期一次;
          //0中断标志清零;1启动adc(ADC_START);001AD通道打开(这里为P1.1);
//-----------------------------------------------------------------------------------
  //P1M0=P1M1=1;
  P2M0=1;
     TMOD=0X12;
  TH0=0xb0;      //
  TL0=0xb0;
  TH1=0xEE;
  TL1=0XC0;
  ET0=1;            //定时器0 打开
  TR0=0;            //关闭定时器
  ET1=1;
  TR1=1;
  PT1=0;
  PT0=1;
     IPH=PADCH;
  IP=PADC;        //中断优先级
  EA=1;       //总中断打开
}

 void ADC_Finish()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ADC_FLAG;
     Fft_Real[LIST_TAB[ADC_Count]]=(int)((ADC_RES)<<1)+(ADC_RESL>>1)*2;//-512; //按LIST_TAB表里的顺序,进行存储 采样值,,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ADC_START | channel; // 为了采集负电压,采用 偏置采集。电压提高到1/2 vcc,,所以要减去256
   if(ADC_Count<=127)ADC_Count++;
   else {EADC=0;TR0=0;}
 }

 void LED_Display() interrupt 3      //中断一次 显示一行。。。
 {
  TH1=0xf2;
  TL1=0XAa;
  for (G=0;G<16;G++)        //往点阵屏填充 一行的 数据
  {
   if(LED_TAB[G]<=LINE+16)SDA_R_TOP=1;
   else SDA_R_TOP=0;
     if(LED_TAB[G]<=LINE)SDA_R=1;
   else SDA_R=0;

   if(LED_TAB1[G]==LINE){SDA_G_TOP=1;SDA_G=0;}
   else if(LED_TAB1[G]==(LINE+16)){SDA_G_TOP=0;SDA_G=1;}
   else SDA_G=SDA_G_TOP=1;
   SHCP=1;SHCP=0;
   SHCP=1;SHCP=0;
   SHCP=1;SHCP=0;
   SDA_G_TOP=1;SDA_G=1;SDA_R_TOP=1;SDA_R=1;
   SHCP=1;SHCP=0;
  }
  STCP=1;STCP=0;
  P2=15-LINE;
  if(LINE>0)LINE--;
  else LINE=15;
  //////////////////////////

   if(LED_TAB[COUNT]>0)LED_TAB[COUNT]--;     //柱状递减,
  if(COUNT>0)COUNT--;
    else COUNT=15;
   if(LED_TAB[COUNT]>0)LED_TAB[COUNT]--;
    if(COUNT>0)COUNT--;
    else COUNT=15;

                  //漂浮物递减
 //  if(LED_TAB2[COUNT1]==0)     //判断是否需要停顿
 //  {
//     if(LED_TAB1[COUNT1]>LED_TAB[COUNT1])LED_TAB1[COUNT1]--;//大于柱状则递减(保持漂浮物在柱状之上)
//   }
 //  else LED_TAB2[COUNT1]--;
//   COUNT1++;
//   if(COUNT1>=16)COUNT1=0;
   if(LED_TAB2[COUNT1]==0)
   {
     if(LED_TAB1[COUNT1]>LED_TAB[COUNT1])LED_TAB1[COUNT1]--;
   }
   else LED_TAB2[COUNT1]--;
   COUNT1++;
   if(COUNT1>=16)COUNT1=0;
 }

void Ad_Control() interrupt 1      //控制采样率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ADC_START | channel;  //开始AD采集
}
  //==============================================================================================================
 // *******************          main()       *********************************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while(1)
 {
  ADC_Count=0;
  TR0=1;
  EADC=1; //开启定时器中断0,,开启ADC
  while(ADC_Count<128);
        for(i=0;i<128;i++)
        {
         Fft_Image=0;
        }
  FFT();
  //FFT运算。并转换为 功率值。。。
  // TR1=1;
 }
 }

楼主:
5跟地线用一根行吗?  那个EN接正 接负 都不行!!!!还试了字幕程序  也不行!!!   网上有的说EN接3付 接5付黑屏 ?  是吗???

字幕程序如下
 控制卡
 P0~P3   A B C D
 P16 SCK
 P17 STR
 R1 P04
 G1 P05
 R2 P06
 G2 P07
*/
#include<stc89c51r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ight 3
extern uint uiAllData;                       //定义亮度
uchar code hanzi[];         //汉字字模
uchar code hanzi1[];         //汉字字模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uchar code sw[16]={0X00,0X08,0x04,0x0C,0X02,0X0A,0X06,0X0E,0X01,0X09,0X05,0X0D,0X03,0X0B,0X07,0X0F};/*16行段码*///138驱动数据

sbit STR=P1^7;              //锁存
sbit SCK=P1^6;             //时钟
sbit SERr= P0^4;            //数据
sbit SERg= P0^5;

sbit SERr1= P0^6;
sbit SERg1= P0^7;
uchar Move,Speed,line;  //时间温度变量
uint zimuo;                     //字模计数器
uchar BUFF[20];              //缓存
uchar BUFF1[20];              //缓存

void   DelayMs(void);              // 延时
void   in_data();       // 调整移动数据
void   rxd_data();       // 串口发送移动数据
/******************************************************/
/**************************延时***********************/

void DelayMs(void)
 {
  uchar TempCyc;
  for(TempCyc=250;TempCyc>1;TempCyc--)
     {;}
 }
/********************************************/

/*主函数*/
void main()

   Move=0;
   zimuo=0;
   P0M0=0XFF;
   P0M1=0X00;
   P1M0=0X0C;
   P1M0=0X00;
   while(1)
   {
   while(zimuo<2048)
    {
  while(Move<16)                 //数据移位。
       {
      for(Speed=0;Speed<3;Speed++)       //移动速度
       {
      for(line=0;line<16;line++)
     {
           in_data();         //调整移动数据
              rxd_data();
                 P0=sw[line];

    STR=1;//锁存
    STR=0;
       STR=1;
       DelayMs();  //延时,等待一段时间,让这列显示的内容在人眼内产生“视觉暂留”现象。
     DelayMs();
    DelayMs();
    DelayMs();

           }
   }
       Move++;                     //移动一步
      }
     Move=0;
  zimuo=zimuo+32;
    }
   zimuo=0;
   }
}
/**********************************************************/

void in_data(void)                         //调整数据
{
 char s;
 for(s=8;s>=0;s--)                       //i为向后先择字节计数器,zimuoo为向后先字计数器
 {
  BUFF[2*s+1]=hanzi[zimuo+1+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0中,第二个字模和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2中
  BUFF[2*s]=hanzi[zimuo+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1中,第二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3中

  BUFF1[2*s+1]=hanzi1[zimuo+1+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0中,第二个字模和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2中
  BUFF1[2*s]=hanzi1[zimuo+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1中,第二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3中

 }
}

/***********************发送移动的数据****************************/
void rxd_data(void)              //串行发送数据
{
  uchar s;
  uchar inc,tempyid,temp,k,temp1;

  if(Move<8)
    inc=0;
  else
    inc=1;
  for(s=0+inc;s<16+inc;s++)     //发送16字节数据
 {
  if(Move<8)
       tempyid=Move;
     else
     tempyid=Move-8;
     temp=(BUFF>>tempyid)|(BUFF[s+1]<<(8-tempyid)); //h1左移tempyid位后和h2右移8-tempyid相或,取出移位后的数据。
     temp=255-temp;
  temp1=(BUFF1>>tempyid)|(BUFF1[s+1]<<(8-tempyid)); //h1左移tempyid位后和h2右移8-tempyid相或,取出移位后的数据。
     temp1=255-temp1;

 if(zimuo<256)
 {
   SERg1=SERg=1;
      for(k=0;k<8;k++)
        {
        SCK=0;

      SERr=(bit)(temp&0x01);//这里SERr定义成普通IO口就得了
         temp=temp>>1;
      SERr1=(bit)(temp1&0x01);

      temp1=temp1>>1;
       SCK=1;
        }
   }
   else
   {
     SERr=SERr1=1;
     for(k=0;k<8;k++)
        {
        SCK=0;

      SERg=(bit)(temp&0x01);//这里SERr定义成普通IO口就得了
         temp=temp>>1;
      SERg1=(bit)(temp1&0x01);

      temp1=temp1>>1;
         SCK=1;
        }
   }
   }

}
const uchar code hanzi[]={/*移动显示汉字字模,*/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4*/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5*/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4*/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5*/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4*/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5*/

0x00,0x00,0x7E,0x3F,0x40,0x21,0x40,0x21,0x42,0x21,0x24,0x12,0x28,0x12,0x10,0x12,0x30,0x0A,0x68,0x04,0xC8,0x04,0x44,0x0A,0x02,0x11,0x81,0x60,0x40,0x20,0x00,0x00,/*"双",0*/

0x20,0x00,0x20,0x00,0xE0,0x0F,0x10,0x04,0x08,0x02,0xFC,0x0F,0x8A,0x08,0x88,0x08,0x88,0x08,0xF8,0x0F,0x08,0x00,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F0,0x3F,0x00,0x00,/*"色",1*/

0x80,0x00,0x80,0x00,0x80,0x1F,0x80,0x00,0x80,0x08,0xF8,0x1F,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F8,0x0F,0x08,0x08,0x80,0x08,0x14,0x11,0x24,0x22,0x22,0x22,0x00,0x00,/*"点",2*/

0x00,0x01,0x1F,0x01,0x11,0x01,0xE9,0x3F,0x85,0x00,0x89,0x02,0x51,0x02,0xF1,0x3F,0x11,0x02,0x15,0x02,0xE9,0x7F,0x01,0x02,0x01,0x02,0x01,0x02,0x01,0x02,0x01,0x02,/*"阵",3*/

0x02,0x40,0xE4,0x43,0x24,0x42,0x21,0x4A,0xA2,0x4A,0xAA,0x4A,0xA8,0x4A,0xA4,0x4A,0xA4,0x4A,0xA4,0x4A,0xA3,0x4A,0x82,0x40,0x42,0x41,0x42,0x42,0x22,0x52,0x12,0x20,/*"测",4*/

0x00,0x04,0x02,0x14,0x04,0x24,0x0C,0x24,0xE4,0x7F,0x00,0x04,0x07,0x04,0xE4,0x07,0x84,0x04,0x84,0x08,0x84,0x08,0x84,0x50,0x94,0x53,0x6C,0x60,0x04,0x40,0x00,0x00,/*"试",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6*/

0x04,0x00,0x88,0x1F,0x88,0x10,0xBF,0x10,0xA0,0x10,0x90,0x10,0x88,0x10,0x9C,0x1F,0x2A,0x09,0x29,0x09,0x08,0x09,0x08,0x09,0x88,0x48,0x88,0x48,0x48,0x48,0x28,0x70,/*"祝",7*/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F,0x7F,0x80,0x00,0x40,0x01,0x40,0x01,0x40,0x02,0x20,0x02,0x20,0x04,0x10,0x08,0x08,0x18,0x04,0x70,0x02,0x20,/*"大",8*/

0x40,0x00,0x80,0x00,0xFC,0x7F,0x02,0x20,0xFA,0x17,0x80,0x00,0x40,0x00,0xF0,0x04,0x4E,0x0D,0x20,0x03,0x98,0x03,0x66,0x0D,0x18,0x71,0x06,0x21,0xA0,0x00,0x40,0x00,/*"家",9*/

0x80,0x10,0x08,0x31,0x30,0x13,0x10,0x09,0xFE,0x7F,0x02,0x20,0xF1,0x17,0x00,0x02,0x00,0x01,0xFE,0x7F,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40,0x01,0x80,0x00,/*"学",10*/

0x00,0x00,0xFC,0x3F,0x00,0x20,0x10,0x20,0x20,0x20,0xC0,0x20,0x80,0x28,0x00,0x26,0x80,0x21,0x60,0x20,0x1C,0x20,0x08,0x20,0x00,0x20,0x00,0x24,0x00,0x28,0x00,0x10,/*"习",11*/

0x80,0x08,0x82,0x08,0x84,0x08,0xEC,0x3F,0x84,0x08,0x80,0x08,0x80,0x08,0xEF,0x7F,0x88,0x08,0x88,0x08,0x48,0x08,0x48,0x08,0x28,0x08,0x14,0x00,0xE2,0x7F,0x00,0x00,/*"进",12*/

0x00,0x01,0x00,0x01,0x10,0x1F,0x10,0x01,0x10,0x01,0xFE,0x7F,0x00,0x01,0x10,0x01,0x10,0x11,0x08,0x31,0x06,0x09,0x00,0x04,0x00,0x03,0xE0,0x00,0x1E,0x00,0x00,0x00,/*"步",13*/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19--*/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17--*/

};

网友A:
看起来好难哟,象我这菜鸟,心慌慌

楼主:
高手在哪?????????????????????

网友B:
可能启动电流大,电源正极串个0.5欧2W的电阻看看;或者先拔下使能,通电后在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