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单片机 不知道怎么入门 入门怎么那么难啊

楼主(2012-03-16):
刚刚接触单片机  不知道怎么入门   入门怎么那么难啊

求高手发个视频教程啊

入门要懂得那些啊

网友A:
入门不难的 只要你不是小学毕业就行 买个单片机学习板,就会有教程的,网上下载也可以 但是没有单片机延时都是纸上谈兵,难的是你想深入学习但是没有老师教你或者没有同学跟你一起探讨研究。

网友B:
多看看,不会难的

网友C:
在网上可以搜郭天祥的十天征服你51单片机的视频

网友D:
有句话“带着问题学”,我建议你:“带着项目学”,从最最简单的程序开始,比如单片机按照你的意愿,点亮了一个发光二级管(这个对初学者来说也不难),然后让他闪动,再多来几个发光二级管......直到.....,每走一步,你都会有成就感,就会有兴趣,有了兴趣根本就不是难了.......就是一种陶醉、一种享受!

网友E:
 嗯,大家说的很好,我也要努力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