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红外编码接收和发射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2-03-21):
********学习型遥控器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延时函数
#include<rradwrit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moteout=P3^5;
sbit turkey=P3^1;
sbit IR=P3^2; //将IR位定义为P3.2引脚
uchar a[4]; //储存引导码高低电平宽度、用户码、用户反码与键数据码、键数据反码
uint LowTime,HighTime; //储存高、低电平的宽度
uchar addr=0;
void SendIRdata();
void delay();
//void savedata();
bit DeCodestudy(void);
//void readdata();
static bit OP; //红外发射管的亮灭
static uint count;//延时计数器
static uint endcount; //终止延时计数
static uchar flag;//红外发送标志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EA=1; //开启总中断
EX0=1; //开外中断1
ET1=1; //定时器T0/T1中断允许
IT0=1; //外中断的下降沿触发
TMOD=0x11; //使用定时器T0/T1的模式1
TR0=0; //定时器T0关闭
TR1=0;
TH1=0xFF;
TL1=0xE6;
count=0;
flag=0;
OP = 0;
remoteout=0;
while(1)
{ if(turkey==0)
{
delay();
EX0=0;
TR1=1;
SendIRdata();
TR1=0;
}

}
}
/*********************************************************
函数功能:存储/读取学习到的编码
*********************************************************/
/*void savedata()
{ uint n;
for(n=2;n<6;n++)
{
Write24c02(a[n],addr);
addr++;
}
}
void readdata()
{ uint n;
for(n=2;n<6;n++)
{
a[n]=Read24c02(addr);
addr++;
}
} /*
/************************************************************
函数功能: 红外发射模块
************************************************************/
//定时器1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3
{
TH1=0xFF;TL1=0xE6; //设定时值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count++;
if (flag==1)
{
OP=~OP;
}
else
{
OP = 0;
}
remoteout = OP;
}
void SendIRdata()
{ int i;
char irdata;
//发送9ms的起始码
endcount=223;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4.5ms的结果码
endcount=117;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前八位
irdata=a[0];
for(i=0;i<8;i++)
{
//先发送0.56ms的38KHZ红外波(即编码中0.56ms的低电平)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停止发送红外信号(即编码中的高电平)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
{
endcount=41; //1为宽的高电平
}
else
{
endcount=15; //0为窄的高电平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后八位
irdata=a[1];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
irdata=a[2];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的反码
irdata=a[3];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flag=0;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400;i++)
{ for(j=0;j<100;j++)
{ }
}
}
/************************************************************
函数功能:对4个字节的用户码和键数据码进行解码
说明:解码正确,返回1,否则返回0
出口参数:dat
*************************************************************/
bit DeCodestudy(void)
{
uchar i,j;
uchar temp; //储存解码出的数据
EX0=0; //关闭外中断0,不再接收二次红外信号的中断,只解码当前红外信号

while(IR==1);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时间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高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引导码的高电平长度
TH0=0;
TL0=0;
if((LowTime>8500)&&(LowTime<9500)&&(HighTime>4020)&&(HighTime<5000))
{
//如果是引导码,就开始解码,否则放弃,引导码的低电平计时
//次数=9000us/0.9995=9004, 判断区间:9004-500=8504,9004+500=9504.

for(i=0;i<4;i++) //连续读取4个用户码和键数据码
{
for(j=0;j<8;j++) //每个码有8位数字
{
temp=temp>>1; //temp中的各数据位右移一位,因为先读出的是高位数据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宽度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高电平宽度
if((LowTime<400)||(LowTime>700))
return 0; //如果低电平长度不在合理范围,则认为出错,停止解码
if((HighTime>460)&&(HighTime<66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560微秒左右,即计数560/0.9995=560次
temp=temp&0x7f; //(560-100=460, 560+100=660),则该位是0
if((HighTime>1400)&&(HighTime<190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80微秒左右,即计数1680/0.9995=1700次
temp=temp|0x80; //(1700-250=1450,1700+250=1950),则该位是1
}
a=temp; //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
}
}
if(a[2]==~a[3]) //验证键数据码和其反码是否相等,一般情况下不必验证用户码
return 1; //解码正确,返回1
}

/************************************************************
函数功能:红外线触发的外中断学习函数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DeCodestudy();
if(DeCodestudy()==1)
{
P1=a[3];//测试代码接收正确与否
};
EX0=1; //开启外中断EX1

}

上面那个程序是我最近弄的有关红外发射和接收的程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接收解码后的数值存进a数组里,然后再由发射模块那边调用就不行了,那位大神能够帮我检查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