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自行车测速仪不知传感器和单片机如何连接

楼主(2012-03-21):
小弟初学单片机,想做一个自行车测速仪不知传感器和单片机如何连接,我用的是A3144开关型霍尔传感器,看了一些资料,有的说输出端直接接单片机端口,有的资料是在输出端接上拉电阻然后在接单片机端口,但不管怎样,试验了半天还是没反应,谁做过类似的试验,还请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接到单片机的哪个脚?程序是什么?

楼主:
main()

  P1=0x55;       //P1口初始值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0;         //电平触发
  while(1)
  {

  }
}
/*------------------------------------------------
                 外部中断程序
------------------------------------------------*/
void ISR_Key(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P1=~P1;

}
接在P3.2口,这是调试传感器能否工作的程序。附件为原理图,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B(2014-12-31):
引用 网友C:

霍尔传感器要通过一个运放比较器输出后再接单片机的引脚

网友D(2015-06-28):
嗯,也想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