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S!!!!想做这个:利用定时T0产生定时时钟,由P1口控制8个发光二极管,使8个指示灯依次一个一个闪动,但是灯第一次闪的有问题,接着第二个灯开始到第八

楼主(2012-03-24):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ial(void);
uchar num,co;
uchar 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main()
{
 initial();
 while(1);

}

void initial(void)   //初始化
{
 P1=0xfe;
 co=0;
 num=0;
 TMOD= 0x0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T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num++;

 if(num==1)
 { co++;
  num=0;
     P1=a[co];
  if(co==8)
   co=0;
 }

}

楼主:
求教高手

网友A:
co++; num=0; P1=a[co]; 顺序换下。。 P1=a[co]; co++; num=0; 应该能看出来原因吧